映泰主板跑04,怎么搞?

楼主(2012-06-04):
映泰945GC-M7 TE  VER:6.0主板,跑码跑F6-C1-04,跑04的时候小喇叭一直在响,有复位,跑码还是一样!按时序测供电,时钟都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求帮组!

网友:
不过内存嘛,换个内存试试,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SMB  238脚也容易烧断线

网友A:
BIOS版本换一下刷,或换下U看看。

网友:
04 你压下CPU座子试试 或者检查一下针脚

网友:
不过内存,先看内存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B:
内存条换了n条了,还是一样!内存针脚全部用烙铁点过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版本换一下刷,或换下U看看。

换过U,也说了好几种BIOS!还是一样!

网友:
网卡,声卡,吹下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换了n条了,还是一样!内存针脚全部用烙铁点过锡!

你只说了换过内存,你并没说到测到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针脚不一定只是虚焊,有掉件,断线等等。仔细检查。

网友:
要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也有可能内存槽不行呀

网友C:
换个I/O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I/O看看有没有跑码

换了还是跑04,后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