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6-04):
点一会儿就出现数字和模拟不断转换,至使显示器黑一下就亮完了再黑,不断重复

网友(点评):
按键的问题

网友:
触摸的,还是按键的,

网友:
哦,是按键的啊,换掉其中一个漏电的按键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信号线路故障

网友:
挤压下显卡、、、、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这个是按键的,不是触摸的 和显卡没关系 试了

网友:
  应该MCU 没问题吧。   就把按键里面刮干净...  如果还是不行 应该就是按键板短线    上次看到我朋友也是修一个三星的 。   不过不是触摸的

网友:
换按键100%好。或者拆开清洗!~~~

网友:
除了按键外,还应查接触不良或虚焊。

网友:
开关更换就好了

网友:
先查开关按键,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三星的19、20系列好多机子的通病,我修过几台,有些换完按键都不行,最后我把按键板上的贴片三极管去掉不要就OK 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算是T220的通病了,解决方法两款,
1、进菜单,自动信号源改为手动。
2、把刷新版本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