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花屏

楼主(2012-06-04):
DELL  1420   上午过来的机器说是花屏   以为又是送钱来了   拆机一看*脏话*  集成的    内存  屏都换了  还是老样     北桥是PM大新片      难道是他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又学到新东西了,PM是集成的。这

网友:
做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啊,还有屏也换换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吧

网友:
集成显卡 北桥是PM的?
我还没见到过  都是GM   PM 还不是独立?

网友:
集成的干北桥!

网友:
换个屏线 或内存试试

网友:
额   说的还是不清楚  最起码换过什么东西要说下吧

网友:
内存,北桥。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事噢

网友:
我只会换630

网友:
集成的显卡!1!!不想修了  一般不是北桥的事   !现在怀疑是不是板层有问题?报价换主板吧

网友:
集成的你可以换个CPU和内存试试 CPU里边有多媒体指令

网友:
这上有可能是北桥北桥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屏线, 检查一下。

网友:
集显花屏维修一般先看内存、屏、屏线。最后再考虑北桥!机器虽然不是自己的!也要当自己的修!不要一上来就动大手术!

网友:
     动桥吧 。。其它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还是排除完先再做北桥吧,不要轻易动桥,屏排线和内存都换试看啊,排除完再考虑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