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5010 保护隔离?

楼主(2012-06-04):
想问下各位大侠 DELLM5010 电源板上的保护隔离管挂了 型号是上面是4407A 下面是BVOR4A 可以用DELL5010电池口附近的管代替么 电池口的管型号是 4407A 下面是BAOL9N 能替换么?
求助
DELL

网友:
可以的,上面的型号一样就行,其他型号也可以的,但是你的确定你的管是P管还是N管?

网友:
不用型号一样的,只有N带N,P带P就可以。

网友:
MOS管找到一样型号的就行 P代P N代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