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三相断一相,四相断一相能用多久?

楼主(2012-06-04):
CPU供电三相断一相,四相断一相能用多久?

网友:
哪里断了?12v供电么?还是板子上阿?

网友:
那要看断哪里了,如果是下管的话,机子,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有些板断一不管断哪一相都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如果把那一相的上下管全取掉之后,能正常点亮,而且CPU最大功率不大于主板供电剩下的两相或三相功率之和,就可以长期使用!
两个月前遇上一DELL主板,四相供电,其中一相总是烧管,于是取掉开机测试通过,正常使用到现在也没出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啊,还有什么芯片组啊!原先的设计是不容改变的!

网友:
笔记本可能会保护了,台机估计还嫩用下

网友:
不能修起来吗?凑合着用可不保险啊,过几个月又返修了,很烦人的

网友:
要看CPU的要求了   小功率的CPU就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