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台机器本身装有一块硬盘,在重新分区时去发现两块同样的盘

楼主(2012-06-04):
一台机器装有一块40G的希捷硬盘,在分区时却发现出现两块同样的盘,这是怎么引起的,有点不明白呀,

网友:
哈哈,买一送一,你赚大了,呵呵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够清楚详细。LZ说的是本机原本上面只挂一块硬盘吗?

网友:
机器本身只装有一块40G硬盘,实际情况也只有一块硬盘,在分区软件中进行分区时却显示了两块一模 一样的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你装机的硬盘是40G的

网友:
估计是主板bios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明明是个80G硬盘,可是在分区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8G和一个80G的硬盘,具体怎么搞好的忘记了,好像是DM低格什么的都没用,最后好像是在diskgen里把所有的分区全删掉用PM8.05分区就好了,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PE盘啊?!

网友:
见过这种情况 ,不影响正常使用和正常维修!!

网友:
随便装一个盘啊   好用就行了

网友:
低格一下。。

网友:
哪个能装就装哪个

网友:
是不是区没分好啊

网友:
重新分区,一般是分区表出错

网友:
我很好奇,你用的是什么分区工具啊?不知道就没办法判断了啊!

网友:
哪是因为你的硬盘有坏区,被隐藏起来了,所以看起有两个分区

网友:
先用MHDD扫一下,没问题就清个零,然后再分区,分了之后不行就全部低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