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贴片稳压二极管板子温度偏高,纠结啊

楼主(2012-06-04):
今天两台都这玩意坏了,随便拆2废板上的换完可以显示了,就温度太高了,不正常啊。知道那玩意没换好,但找不到比它大的了,郁闷啊

网友:
正向串联普通二极管,如1N400X糸列,可以提高稳压电压值。

网友:
实在找不到
建议LZ找个铜片散散热看看行不

网友:
补充下换高压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