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南桥很烫手

楼主(2012-06-04):
是不是南桥坏了呢?如何测量?本人小小白,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哈

网友(点评):
全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摸摸网卡热不热啊。。

网友:
查南桥宫殿

网友(点评):
你的同音字很牛,呵呵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首先查3VSB开有没有短路

网友:
再查USB短路没有   然后查桥的供电   还有看有没有复位

网友:
查一下南桥1.5V有没有!

网友:
量一下PCI 14脚对地阻值,摸一下3VSB是否发烫。

网友:
1117 3.3正常不? 南桥坏了1117是很烫的!

网友:
我怎么看见 CPU都没装,,还会跑码呀?

网友:
应该都没坏。一般3VSB,南桥短的话都触发不了了。你可以打下3VSB和USB看看嘛。这情况应该是缺供电。

待机不触发时不烫吧?

网友:
桥 供电正常的话,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usb 是否短路

网友:
USB 口可以量桥 怎么量我也是新手不清楚 好像是第2和3 然后就是直接上BGA 不行就算了

网友:
不要忙下南桥坏的结论,看看几大供电先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加上检测卡显示FF,确定南桥问题,加焊试下看看先,不行直接换掉!

网友:
额....供电灯只亮了一个,先看供电吧应该

网友:
应该放个假负载或者cpu吧。不然cpu的供电怎么来啊!跑码可是cpu工作之后的事情。

网友:
在没有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发烫,南桥一般都是死的。如果触发南桥才发烫,就要看供电正常不,如果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南桥发烫。现在是打雷季节,如果方便,拆开网卡试一试,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