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NUDAI现代视窗17寸液晶白屏修复

楼主(2012-06-04):
接到一个现代液晶,17寸,应该是组装的显示器,故障现象是白屏,拆开发现驱动板是乐华的2025L,高压条接口旁边的电容已经爆炸掉,旁边的8脚芯片烧毁看不清了,

屏线接口的5V供电的三极管(应该是PNP的)已经短路,只能淘宝个2025L回来,继续看屏上的电路,测量屏供电保险也已经烧毁,找个0欧电阻换上,再测量二极管阻值全部为0,发现升压管S18A鼓包烧毁,更换S18A,阻值变回正常的300多,
装上去只有3分之2屏呀,手上又没有这种液晶编程器,只能更换驱动板上的IC RTD2120L,MCU是保存在这个芯片上的,
换好后显示器正常显示,至此这台液晶显示器全部修复

网友:
厉害啊 、

网友:
这个板子上没有25的存储芯片吗

网友:
    肯定是假现代.....      慧科的程序...

网友:
不错,楼主这种标示法太清了,赞一个。文字也可以省好多了。

网友:
正确!程序是在2120L芯片中。

网友:
楼主没驱动板换吗? 不过维修就是要修换的话不叫维修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白屏,这样如果实没法,可以飞根5V线到屏线上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呀.硬修.

网友:
这种编程器要不了几十块钱,楼主应该备个,要是没的话可以换2621的通用板,也多不了几块钱的

网友:
这才叫技术。换通用的也不用技术交流了。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S18A鼓包是表面有什么痕迹?都烧糊了?

网友:
技术真好,值得学习。

网友A:
没有糊,就一个小鼓包,明显看见涨起来,没拆下前测量屏供电阻值是0,拆下后阻值为300多了,好像是452,忘记了

网友B:
真是技术帖啊,图也超清晰,赞!
另外,弱弱地问下RTD2120L,换这个有什么讲究么,里面的程序要刷么,还是新的里面已经有程序了?再个,这种东西焊接确实要仔细,脚距离太小了,有时候左右拖拖脚就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技术帖啊,图也超清晰,赞!
另外,弱弱地问下RTD2120L,换这个有什么讲究么,里面的程序要刷么,还是 ...

新的里面也有程序,只是跟这个17寸正屏不合适,没有编程器只能换它了,有编程器的话不用这么麻烦的,直接刷个合适的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糊,就一个小鼓包,明显看见涨起来,没拆下前测量屏供电阻值是0,拆下后阻值为300多了,好像是452,忘 ...

噢噢,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     ,

VIN芝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白屏与驱动板有关系的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讲解

网友:
不错,故障很典型,没有编程器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