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外切无显视

楼主(2012-06-04):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v450的本本    机器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外切  系统也换过   vga头也换过还是一样外切无显

网友:
有没有人修到过啊

网友:
看下键盘是否坏了   还有显卡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机器一切正常,用的好好的干嘛非要外切呢??好像有的机器本身就切换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以前接投影仪用的 现在突然不外切了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装下,主板接口好不好的

网友:
接口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没人知道啊

网友A:
拔掉屏线外接显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屏线外接显不显?

一样还是  不显示

网友:
有没有  高手啊    跪求高手出现

网友:
这机子 先把屏线拔掉 再接

网友(点评):
屏显 拔掉试过还是一样 外接无显

网友:
键盘是不是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该用的你都用了  谁有高招吗

网友:
有木有高手

网友:
慢慢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