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100E的SYS_SHDN#信号被拉低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关于X100E的SYS_SHDN#信号被拉低的问题

X100E,待机不正常,经查是 ISL6327的3V5V_EN被SYS_SHDN#拉低

其它几处一一排除,现查到

这里,看不懂了,请教哪个不正常会引起SYS_SHDN#拉低掉

网友:
19V有没有过来噢

网友:
刚看了下别人的贴子,应该是某个热敏电阻出问题之后影响了,两点去查

网友A:
去掉PD18   看是不是那个电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D18   看是不是那个电路引起的

去掉待机正常的,可以开机

网友:
PQ55坏呢!?

我也觉得是。。。别的地方看不出来有拉低的地方、

网友:
应该就是其中的三极管和二极管,呵呵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