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不通电L1085DG发烫。。求教

楼主(2012-06-04):
华硕M2N--E通电后无反应,主板板载电源指示灯不良,诊断卡不亮。L1085DG(
场效应管
)发烫。。求教L1085DG是什么管。??如何代换??还是有其他原因呢。???谢谢
华硕

网友:
那位老大给个信儿啊。。。

网友:
看看有短路的没啊。。。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是桥挂 了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1085和三端稳压器差不多,把5v转换为3.3 v,看看桥发吗?估计是桥短路啦!

网友:
主查所有供电!看其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结型MOS管 是华硕/华擎主板有用的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型号可以代用

网友:
把网卡拆了,还烫说明桥挂了,不是这管子问题,1085 1117 1084通用

网友:
1085的两个输出对地阻值没短路,就不是它的问题,8楼上说的有道理,把网卡和声卡芯片拆了还发烫,多半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