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三星触摸按键系列,换板触摸更改

楼主(2012-06-04):
现在LG 三星系列通病也多了,发现触摸按键系列的  驱动板不容易更改,我一般换乐华A93。更改后触摸老是不起作用, 今天维修了一台LG 同样发现了一个问题 换通用驱动板,不亮机。接了EN 5V GND,   谁有好的方法更改这些呢??         谢谢了

网友A:
你怎么判断驱动坏的,说说

网友:
乐华93A的驱动板有支持触摸按键的程序,可以在网上找找

网友:
驱动板也是可以修的 尤其是触摸按键的换起来很麻烦 修好了多省事啊  说说驱动板怎么个毛病

网友:
插上VGA线  屏幕就不显示,指示灯红灯断断续续亮,驱动板上有个芯片发热 我这没有,所以就想着换个通用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驱动坏的,说说

插上VGA线  屏幕就不显示,指示灯红灯断断续续亮,就跟短路了似的,驱动板上有个芯片发热 我这没有,所以就想着换个通用版解决!
换上驱动板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VGA线  屏幕就不显示,指示灯红灯断断续续亮,就跟短路了似的,驱动板上有个芯片发热 我这没有,所以 ...

没有废旧驱动板啊  这就不好修了,什么芯片热? 先插上自己的按钮按键试试亮吗

网友:
淘宝上有原装的卖吗?有淘一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