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挡LOGO

楼主(2012-06-04):
夏普 挡LOGO 啊,没有办法了啊就差南桥和BIOS没动过了 啊

网友:
  换个 版本的 系统看看。。。

网友:
1内存
2BIOS
3南桥

网友:
内存 BIOS  南桥还有南桥上面挂的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外设芯片有没有发烫和明显异常的。

网友:
单桥的话,干南桥

网友:
挡LOGO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刷写BIOS,再整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