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板插口定义。。

楼主(2012-06-04):
驱动板型号4h 0bh01 a20     高压板到驱动板接口的定义。。有知道的帮助下。我试了半天都没试出来,

网友:
就四根线啊!供电  底线   亮度   开关

网友:
换屏线吧,,这个定义有点不好找

网友:
有点不好找, 一点一点接吧,

网友:
供电。地线都找到了。。。试的时候也只有一个脚有电压变化。但是相对应的插上高压的开关,屏只是很短暂的闪一下。。

网友: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开关信号接到晶振上面的那个屏供电上面。这样就可以控制开关了,楼上的两位,人家说的是供电和控制信号,不是屏线的定义……看清在发话啊

网友:
高压开启  和亮度调节接一起测试

网友:
屏下面有个管子是给屏提供供电直接飞跟导线就可以了。其他的线更加好找,是不是高压本身有问题?导致闪一下。

网友:
这是明基的驱动板,供电可能是3.3V

网友:
你确定高压板,灯管是好的么

网友:
供电。地线先找到了,另外的开关跟亮度的随便先接起来,不对再对换一下。

网友:
这个是明基品牌机的驱动板,驱动板上的所需要的5v,3.3v ,1.8v都是电源板提供的,所以你必须接对这3组电压 ,让驱动板能正常启动,再来确定高压开启和亮度调节。还有这个板子是压控调节的。接按键有难度的。没有电路图想改装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3组电压啊。晕了。。在网上找到的电源板图片上面没有标示。有的话就方便了。。

网友:
电源 开关好分 高压3。3v用万用表测下 开机试

网友:
只接地线 供电 和开关 三根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