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天行7300LE。2A报警,检测不到显卡的维修经验。希望有所帮助。高手路过

楼主(2012-06-04):
朋友的一块显卡。型号。七彩虹天行7300LE GD2 白金版TC256 F28。他说是检测不到。送来了,插上烤肉架,发现开机主板报警一长三短,代码卡在2A。然后正常跳过正常开机却不亮。发现不对了,刚开始感觉一定没检测到核心吧(主板是AMI的bios)。
测了下核心供电1.21V,正常,显存供电2.09。正常,晶振压差0.45--0.63正常..
拔掉认真检查了下背面,发现金手指16对电容,掉了一个,补上以为好了,再上架,KAO。还是报警。发现不对劲。

用PCI显卡启动鸡子进纯dos,用NVFLASH -VER 命令,成功检测到核心,但是读取EEPROM确显示了鸟语,大概意思
是未知的EEPROM,数据无法读取,网上实在找不到这个显卡的BIOS文件,随手在手边找到一块富士康7300LE。正好是GD2显存,64位宽。直接把BIOS扣下,装在这个七窍红上。上机直接OK。神了。

进MATS测试。

mats version 265.36.  Testing G72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直接OK了。晕。这么巧

直接把BIOS也传上来吧。需要的下载下来直接洗刷刷。直接OK---------------------后经测试。原版这个BIOS芯片损坏了,读取不到写不进去。搜了一下,很多这现象。再遇到这种卡。直接换bios芯片,写这个资料。直接就OK

网友:
真不错

网友:
厉害啊

网友:
额 你是说 刷的显卡BIOS吗

网友:
这个都通用吗...

网友:
确定是七彩虹的7300LE 天行版 GD2 TC256就可以刷

网友:
没刷过bios呢!

网友A:
楼主直接刷写就好?没换BIOS把?

网友B:
对于这种显卡,没必要大费周章,一般直接刷BIOS看看行不行,不行就直接P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刷写就好?没换BIOS把?

原版BIOS坏了。换了一个同规格的就好了。附件里的BIOS就是那个换上去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显卡,没必要大费周章,一般直接刷BIOS看看行不行,不行就直接PAS!

BIOS坏了。刷不进去。换了再刷就OK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不是技术也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