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一天,快要疯了

楼主(2012-06-04):
昨天,一个客户早上拿机子过来叫我帮他搞搞,因为上次在我这里弄过,本本是DELL 1200,故障是动屏返来返去有时候不显,动动屏又可以,拿过来,我拆开,把连在主板这边的屏线重新插下,之后不出现那种情况,后来叫我帮他搞一下系统,帮他重装,问题来了,用一个版本装上去,声音会变,下载一个这型号的声卡驱动,还是不行,用驱动精灵自动更新也不行,后来再重新帮他装另一个版本也一样,没有办法,继续帮他找驱动,最后用驱动人生才弄好了,不过弄完后,问题又出来了,开机时候提示有什么F11,网上说有些说装了一键还原精灵搞的,搞到装一个系统就去了那么久,真不想装,后来,装好,先不管他了,突然重新开机,不显示了,郁闷,客房还在那里看着,没有办法,开了好几次都没有显示,只好又拆机,把内存和那个屏线接口弄几次,还是不行,唯有拆机了,郁闷,拆机后裸板试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于是量一个各个电压,都正常,外接也不显,内存过了,马上不想,直接上BGA加焊北桥,还是不显,看到CPU座后面有一个NEC大电容,换,还是不行,唉,没有办法,修呀修,还是没有修好,到了晚上,还是搞不好.
     先放着,再搞朋友给我的联想Y450 的本本吧,这本本已经弄好了,不过问题就是那个显卡小板,有时候放久了,触发不显示,得加热一个那个IC,放了一天多了,还可以,就打算装起来,装了之后接上屏也试了,可以亮,继续装,装快完了,又不行了,触发到0.16就不动了,晕,难道那个IC又出问题了,又拆机,把那个显卡小板的IC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因为急,所以没有弄内屏试,用外接,能显.应该没有问题了,开了好几次机,没有问题,装起来吧,装到接屏线,开机看看如何,听到开机的声音,就是内接不显,郁闷,不会是这个显卡IC没有换好,之后又拆下来,把原来那个IC换上去,也是一样,内接不显,,不会是屏挂了吧,还是屏线,又没有这屏和屏线.没有法测是不是这块的问题,本人由于修本很少,不怎么会修,技术不行呀.
    于是上网问一个朋友,怎么上不了网的,刚才还可以上,后来才发现ADSL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就可以了,今天把那个Y450显卡板定回来,再把那个DELL 1200的板定回来,这主板得赔给客户,如果定板回来,如果是屏的问题真T*脏话*,如果定那个Y450小板回来也不行,不知这两台本本得亏多少钱了,郁闷,一天之中忙死了,还得倒贴钱进去.............................

补充内容 (2012-6-6 09:34):
联想Y450,显卡小板回来了,换了还是外显内不显,后来拆屏,重新插屏线,发现暗屏,屏是LP140WH1,而那个DELL1200 定了板回来,的确是板的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2-6-6 13:10):
DELL 1200 主板装上去,进系统,测网线,插上去没有反应,更换网线还是一样打X,后来放着还连接上了,怪事,还有就这板的无线开不启来,无线网卡是有了,但找不到信号,用我的本本无线信号有好几个,这个一个都没有

补充内容 (2012-6-7 21:40):
DELL 1200这板定回来了,不过不是板问题还是他的开关无线的小板问题,插上去不开机都有灯亮,无线开不起来,但可以看到无线图标就是找不到无线网络,最后还贴点线给了一个USB无线网卡

补充内容 (2012-6-7 21:43):
而另一台Y450定了屏回来,还是暗屏,不过最后找到问题所在了,正常显示了,原来是开关板的数据线那几根线起来了,短了,拉低了屏开启信号,不过又出另一个问题,进系统不行,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最后今天得换板,亏大,没有钱赚

补充内容 (2012-6-7 21:45):
如果再换板不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好了,不知道那方面问题引起了,这得两天后才能知道行不行,倒霉起来什么都出现我的身上

网友A:
挺坑爹的,对了,我也修了个Y450的机子,开机不显,加焊显卡板,亮了,一个月不到返修。你说的显卡板上的IC是什么?

网友:
维修北京市这样的,在维修之前把有些问题给客户说下

网友:
维修部好做麻烦的要死

网友:
楼主 那个DELL该不会是BIOS问题吧 我还真没见过做系统会烧主板的

网友:
对了默默的问句 你COMS电池放过电没啊

网友:
楼主的心情我能理解 弄坏屏 烧个CPU的是我也遇到过,但有句话说的好 吃一堑长一智。我想你下一次在维修时肯定会更小心一点,跟客户说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留一条路  其实往开了说 今天也是考验你维修过程中的耐心 冷静 祝你早日度过这段日子

网友:
这就叫交师傅钱,交得越多技术就会越来越好

网友:
同情一下啊

网友:
不要灰心,不是天天都这么倒霉的

网友:
兄弟休息休息,保持好心情,运气就会来了

网友:
8116l显卡小板上的,我给我朋友帮我找出问题的

网友:
一定要坚持。。以后会好的

网友:
时间长  有经验就会好起来的,  忙 但自己心里卟能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坑爹的,对了,我也修了个Y450的机子,开机不显,加焊显卡板,亮了,一个月不到返修。你说的显卡板上的IC ...

你那个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原来正常我的是0,的后来变成内接不显是0,02,电源开关灯会亮

网友:
超之过急了,两台机器你到现在都没有确定故障。

dell 的这活就不该接。 时亮时不亮的机器,接了活,弄好了收不了多少钱,你弄好了,客户会理解为接触不良。‘接触不良,你能收多少?弄不亮,就是你这样了。你要是今天DELL 的插了下屏线好了,没有这么悲剧,你想想能收多少?

我发觉,一般有这种机器故障的,客户的RP一般极为不好,1。非要看着你弄,2。等着你弄 ,3。时不时提醒你这要小心哦,那要怎么搞哦。4。即便不悲剧,过几天又会回来。

所以,这种活,我都不接。直接和客户说,‘您直接等机器用不成了再来’。很有效果!

网友:
100
完全是经验之谈,高手啊。新手要多学习呀。呵呵。

网友:
保持冷静,,报价报高点,免得自己赔了,,

网友:
还要继续学习啊,都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楼主,维修要有耐心,而且第一台机本身就是问题机,显卡出问题了,你为什么要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