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V单桥主板正常启动,运行内存测试死机!!!

楼主(2012-06-04):
内存电压正常,地址线、数据线阻值正常,桥拿下来重植过了,就是过不了软件内存测试(换好内存一样)

补充内容 (2012-6-6 02:08):
已经修好了,是内存供电电感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6 02:21):
顺便问问高手,电感一般怎么换啊,哪里一大块铜箔,烙铁不行,我是上BGA机下加热才弄下来

网友:
是不是桥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遇见好多个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等回答

网友:
能正常启动机器,只是在memtest86测试时死机,偶尔花屏,感觉就像修显卡事花屏显存故障一样,所以直觉是内存部分问题,由于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只能试着弄了,供电电压正常,怀疑滤波不良,固态电容外观良好,先不动,把电感换掉,上电测试好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电感坏了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位置的内存供电电感

换下来的电感,外观无损伤,估计磁芯有问题了

换了MEMTEST86测试没问题

网友:
电感坏??奇板..一般电感是不会坏的..可能是内存和CPU不兼容..AMD的就是爱卡内存...CPU远不及INTEL的好

网友:
一般电感不会坏不代表它不会坏,请看好不是AMD,是NVIDIA的单桥,CPU是intel的,没有神马'AMD“

网友:
电感一般怎么换啊,哪里一大块铜箔。
买个无铅烙铁或者高频烙铁,只要不是BGA,没有拆不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