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喇叭无声音 耳机有声音 附图

楼主(2012-06-04):
左右声道都有电压  而且都是通喇叭接口的  耳机有声音 喇叭就是没有声音(排除喇叭和系统问题

功放也换过了

查下芯片的PDF,一般是高电平喇叭,低电平耳机,

网友A:
你别告诉我是耳机插孔里面的切换铁皮不弹了

网友:
同意楼主,太可能了。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所连谐振电容是否正常 功放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功放声卡 旁边的元器件都测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修过喇叭坏,或者喇叭输出线路上的0欧电阻坏的,楼主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看看喇叭耳机切换电路吧

网友B:
上次修过V3000的是耳机接口的问题,DV2000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块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过V3000的是耳机接口的问题,DV2000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块小板。

同意你说的,把那个排线拔掉试试!

网友:
考虑过驱动没,这款机好像声卡驱动不对,有时也有这种问题, 另外考虑下BIOS吧。

网友:
先测喇叭是不是好的。再不行换个耳机接口试试可能插口里的弹片坏了。

网友C:
检查下排线到耳机小板。

网友:
多检查一下切换电路

网友:
多次经历,换了耳机小板就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告诉我是耳机插孔里面的切换铁皮不弹了

耳机板拆下来 还是不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排线到耳机小板。

拆下耳机小板 还是没有声音哦。。。

网友:
换个小板就好了。我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