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屏时亮一会就灭,按开关关掉后再开又亮一会又灭,正常吗?

楼主(2012-06-04):
一台海尔的17"正屏,客人说有时行有时不行。外置电源。量过电源正常。拆开后用自己的通用驱动板(烧的是15"的驱动)+高压条+按键板,接了12V电源,按了电源键,灯亮,屏幕也亮了,大概不到半分钟,屏幕就自己灭了,按键板的电源灯是亮的,然后按开关关掉,再开,屏亮一会又灭。可以反复多次,请问这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2-6-5 13:18):
显示器是海尔的L74BG,长城代工,高压条是4灯小口。我的高压条是单灯小口的,焊了个电阻从12V到on脚。

网友:
汗,当然不正常了。你看下到底是屏灭了还试暗屏。看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不正常呗  灯管要是没问题那就有可能是高压板有的元件用不住了 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那种

网友:
楼上几位,情况是这样:按开关后屏亮,一会灭掉。按开关关掉,再按开关键屏又亮了,然后一会又灭了。反复如此

估计灯管老化高压保护 了
灯管坏了,电路起保护了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主,别人问的是你所谓的灭是暗屏还是黑屏,你能说清楚点不,  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换灯管试一下,黑屏了还是有显示没灯呢?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症状是黑屏

网友:
刚刚用自己的高压条试了4根灯管,个个如此,亮一会就黑了。关掉再开,又是亮一会就黑。

网友A:
被楼主打败啦 问你是黑了以后 是否屏还有显示只是灯管灭了 还是屏也没显示了

网友:
反正一般都是高压和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打败啦 问你是黑了以后 是否屏还有显示只是灯管灭了 还是屏也没显示了

我是点屏,没接VGA口,驱动板原先烧的是15寸的驱动接显示器自然不会有显示。是灯管灭了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试试就是了,我上次也碰到同样的情况,不过不是海尔的。也就换个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不正常,应该是灯管两端的焊接有开焊的

网友B:
这..一会的概念是多久?   10秒以上就是你没接VGA  没有信号输入导致的   1-5秒之类那就是高压条或灯管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接上信号试试

网友:
自己有灯管没有?
有的话 接他原来的那套板 试你的灯管 OK的话就是他灯管问题
如果接你的灯管 也是一闪一闪的话  就是板的问题 自己试一下

网友:
补充内容 (2012-6-5 13:18):
显示器是海尔的L74BG,长城代工,高压条是4灯小口。我的高压条是单灯小口的,焊了个电阻从12V到on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81109
这样的话 你的灯管 和高压板得问题  前提是你焊电阻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一会的概念是多久?   10秒以上就是你没接VGA  没有信号输入导致的   1-5秒之类那就是高压条或灯管问题 ...

5秒不到,4根灯管均如此,想来高压条有问题了?

网友:
我接回原机的高压条,用自己的通用板和按键板,没接VGA线,也是不到5秒就黑屏

网友:
把通用板的屏线接上液晶,按开关,跳出一个方框“No single”,不到5秒又黑屏。应该高压条和灯管没问题

网友:
高压板带不动负载吧!或者灯管有坏的。

网友D:
单灯管挨个点,可能有坏的!!

网友:
我用自己的驱动板+单灯高压条逐个点灯管,4个都是这样。接上屏线后按开关都是"No single"后不到5秒黑屏,高压条焊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灯管挨个点,可能有坏的!!

你可以试着用另一个高压条来点,(就是单灯高压条上面加一个7805芯片,插12V直接就可以亮),来排除问题。如果你是专门修显示器的,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个东东

网友:
这最好查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可以先测灯管再查高压

网友:
高压或者是灯管问题

网友E:
灯管或者是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管或者是高压问题

4根灯管都坏,这个几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秒不到,4根灯管均如此,想来高压条有问题了?

接上VGA信号后再观察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网友:
闪一下马上灭掉,一般都是灯管或高压板部分出了问题。建议先用测灯管的工具测试,看灯管有没有坏的,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尝试改一根质量好一点的通用高压条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上VGA信号后再观察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我没烧录器烧通用板,在网上订了个还没到,

网友:
前天用EP 1130B烧录器烧了块驱动板,接上后正常显示。

网友G:
你可以先外接一个信号, 看看还是不是几秒就灭了,如果还是灭了,就是保护性的灭了,估计是电路板或者是灯管出了问题了,你得要排除法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先外接一个信号, 看看还是不是几秒就灭了,如果还是灭了,就是保护性的灭了,估计是电路板或者是灯管 ...

烧了个驱动板,接上后正常。说明是无信号自动黑屏,灯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