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m ms-7240 跑D4,,应该是个通病,求助修好的达人..

楼主(2012-06-04):
主机应该是L-a410m的,因为没看见,但查了下论坛好象就是这款,主板为ms-7240 REV1.1 现象为跑D1 D2 D3 D4卡住不动了.
检修过程:测了下各大供电,CPU供电1.3V正常,内存供电1.9V,上拉0.95V也是正常的,两个管理总线电压3.3V正常,参考0.9V也正常,测内存时钟也有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桥供电1.2V正常,供电上就没测到不正常的,压过北桥,无果,换内存,换槽,一样是D4,不上内存直接上电,卡在D3报警,刷过BIOS,照样是D4,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原板的W39V040APZ拿到编程器上擦除完数据之后竟然不能写数据了,换了个W39V040BP的替换,刷上数据塞主板上一样跑D4的.BIOS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都是正常的.
看论坛上好多这板跑到D4不动了,不过都没有解决问题,维修一个说解决了问题的,也是说上拉电压有问题,我这个是OK的,测了下排阻也都是正常的,那些没修好的维修过程也就是焊北桥,换IO,刷BIOS,不过没一个修好了的.北桥暂时不敢动他,IO也没动,问题不知道在哪,有修好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会有人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除非这个人经常修这种板子!最原始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头仔细查下:按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点评):
供电哪都是正常的..就是读不完内存...内存时钟电压也有,CPU都跑码了,难道还会没复位?

网友:
你看下 内存的3V 供电 有没有断线! 在上治具打下内存的灯  看看吧!

网友(点评):
3.3V正常.没断.

网友:
在看看  SMBDATA  SMBCLK  电压正确么!  有没有波形

网友(点评):
电压正确的.没示波器看不到波形.不过这个电压应该不用看波形的吧?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过压,或者说欠压引起的啊。具体是哪里,你就是他细地去找了!

网友(点评):
我插上假负载把所有电压都给测了个遍,包括数据地址线的电压都测了,就没发现不正常的!

网友:
238pin 有3.3v吗

网友(点评):
有的...就是电压全正常,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

网友(点评):
BIOS刷过,请看完内容再回复,不要灌水.

网友:
只能打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了。

网友:
看完上述楼主的分析,很可能是北桥开焊了。加焊看看吧。把板上所有的AD线打遍阻值来分析。

网友:
请问一下论坛的高手,主板的五大供电都包括哪些呀?是不是待机供电,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量一下内存的时钟信号,我也修到过,没修好。

网友(2012-07-13):
遇到了 没修好

网友:
是BTX那种板么,联想410.长得和DELL相似,如果是的话,好像这个板子出问题后只认667内存。在就是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