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昭阳e390m自动重启

楼主(2012-06-04):
这个机器自动重启,一开机显示lenovo画面就重启,可以确定就是主板的事,bios,南桥北桥都干了,还是不行,不知怎么搞了,望指点

网友:
你接硬盘了没有

网友:
看看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叫挡LOGO,我建议你把南桥左上角的USB时钟空焊所致,需用刀片在南桥左上方的第一脚位置刮掉绝缘层飞线到时钟的usb时钟输出点,就ok了。

我回去试试谢了

网友:
直接接第一脚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