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怪异现象

楼主(2012-06-04):
今  接到客户一台Y450机器  客户说 外接正常 内屏没显示  接手测试  把屏显重新插拔一下 开机 屏 亮了 但是是白屏  心想可能是 屏有问题。  更换140 LED  测试的时候 发现 有些屏是白屏  有些是可以显示但是分开6个屏 直接 做显卡 有一定的风险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希望修过的 兄弟 给点提示。!! 不胜感激。

网友:
只有从新做显卡,不想做的话就先用着外接,到显卡彻底不能用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搞显卡了。y450是款有问题的机器,我换过好几个显卡了已经

网友:
直接毙显卡,死了就换!!!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必须做显卡,给客户讲好风险噻、!

网友:
兄弟们这是显卡的问题吗?楼主我建议你先不要忙做显卡,去查一下显卡与屏之间的数据线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报风险做显卡咯~

网友:
重做显卡故障还是一样。 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点评):
重做不好。直接换块新的显卡上去。

网友:
我现在也有台一模一样的现像,不知道怎么弄,屏供电好像也正常,换了屏不行,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2-07-13):
就是一样的毛病,一定要做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屏线接口处lvds信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做新的一般都可以好的

网友:
取下来重新植珠 , 应该 可以好的!!   分六屏的话 一般重做显卡!!!白屏就考虑屏供电的问题   或屏线!!!

网友:
必选换新的显卡。别让返修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还是多的

网友:
这种现象很明显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