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2-06-04):
X201I 不触发 求救 请问有25V 的还有什么条件
不触发

网友:
你什么都不说,就说不触发,我们怎么给你解释啊

网友:
描述不清楚,没办法帮你

网友:
有待机,说明故障在后及部分,找到电路图,对着电路图首先查哈EC.SB,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条件满足,芯片发热,说明芯片坏,再看各分组供电电压是否被拉低(多为3v,5v电感处的mos管击穿)或断线(多为供电芯片的保险电阻),总之这不是一两句就能搞定的,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X201I不触发,28V不出来,网上已经有很多案例了,多翻翻前辈写的东西吧

网友:
要详细点,多说点细节

网友(2014-07-19):
起码得先查三五伏有没有啊晶振之类

网友:
难啊,电路难

网友:
查下rtcrst这个信号的电压

网友(2015-12-13):
不触发的机子,量了3 5V待机后就没办法了?很多笔记本都是出待机不触发的,开机时序你是一窍不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