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有极性吗?

楼主(2012-06-04):
SY-I5G41-L主板,拆音频插孔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一个电容,如图是蓝色的,现在装到原来的位置上,不知道有没有极性,一面标着222 3KV 一面没字,有谁见过吗

网友:
没有的极性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0

网友:
同意楼主的

网友:
同意

网友:
没有极性,随便装。

网友:
2200PF  3KV无极限电容

正解

网友A:
没有极性的 你喜欢怎么装怎么装

网友:
这个当然没有极性啊这个是高频滤波的

网友:
菜鸟路过,纯粹是来观摩学习

网友:
这样啊,学了一招、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上有时会见到

网友:
有极性的一般会有标记的吧

网友:
这种电容哪来的极性,看来还有好多人基础知识还很差哦

网友:
无桥性的,没短路就差不多

网友:
不知道这论坛的等级是怎么定的。

网友:
没有极性的电容

网友:
高频高压瓷片电容,无极性,2200P。。3KV。一般做高频信号的传输。。。

网友:
这中电容怎么调换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
木有极性的啊,滤波用。放心安装。

网友:
耐压3000V的啊,防雷的啊

图在那里啊??

网友B:
老大,你的音频座子怎么拆下来的?而且拆的这么完美?想学习一下

网友:
无极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极性的 你喜欢怎么装怎么装

哈哈 看你回复的

网友:
失无极性电容

网友:
一般有极性的上面一般都会有标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的音频座子怎么拆下来的?而且拆的这么完美?想学习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
看月饼大大的更换接口视频,包会

网友:
无极性,你怎么学的基本知识

网友:
2200PF  3KV

网友:
电解电容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