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下北桥坏了没有

楼主(2012-06-04):
内存插槽数据线打阻全部为1,显卡插槽数据线打阻全部为472,从这些参数上能判断出北桥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北桥下面的电容测得的阻止为15。

网友A:
你没装Cpu打内存槽当然这样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是不是干这行的额

网友:
打下CPU与北桥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并不能代表什么?要全面检测才行啊

网友:
没有坏,全方面测下,北桥上的电容

网友:
要是我先干桥在说

网友:
我是干这行的,我修屏还可以,我一般都不换板子,直接修,我连屏板都修,最起码知道坏到哪个零件上,要是买零件划不来,才选择更换板子。我就是这种人,对自己要求有点高,性格吧。维修主板我没有跟过师傅,我只是买书和在论坛里学习,我知道这样不行,可是在我们运城市里很难找到好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装Cpu打内存槽当然这样

我明天装上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