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时间无发保存,换电池后还是一样

楼主(2012-06-04):
有些老主板BIOS时间无发保存,一般都是把电池换了,换电池后还是一样,无发保存,求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哪个部位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因为接触点氧化了,可以用小平口起子把正负极刮一刮就可以了!我都碰到很多这样的主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MOS跳线电压多少?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了,什么芯片组的啊?

网友:
是无法保存还是时间不走

网友:
我一般是先扣下电池,cmos电路打打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地方,二极管有没有变质,电阻有没有偏大,查查电容有没有漏电。然后上电池看看跳线针电压多少,刷BIOS。

学习了,我一般换了不行,就没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