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款电脑

楼主(2012-06-04):
装系统时候一切正常,刚刚装完进系统后使用正常,下载完常用软件后重启,居然蓝屏了,在重启还蓝屏,在重启又正常了,检测硬盘没问题,系统安装一切正常,没报错,这样会是什么问题呢?求砖家传授经验!!!

网友:
可以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dell的确实是有几款机器那样的,我印象中的好像是4030还是什么有一款,那款机器是装win7出现问题,但是xp就没有问题,微软公司给出的有解释,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应该软件问题

网友:
DELL好像有几款机器要打补丁的,要不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