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dell 531 华硕代工 m2 n61 主板 跑c1 少一组时钟

楼主(2012-06-04):
跪求 dell 531  华硕代工 m2 n61 主板维修 跑c1  少一组时钟供电  不知道是哪里供给的  请大师赐教   跪求了

网友:
图纸什么都不发?那我们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内存时钟一般多是北桥给的,也有时钟IC直接给的。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少组时钟啊?你不是你没有图纸吗?少那个时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图纸  大哥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少组时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少组时钟啊?

内存假负载  连着三对时钟  右面那三个都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少组时钟啊?你不是你没有图纸吗?少那个时钟啊

内存假负载  连着三对时钟  右面那三个都没有电压
cpu 和内存 都加上后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假负载  连着三对时钟  右面那三个都没有电压
cpu 和内存 都加上后的情况

更换假负载,反复多试几次,确定假负载没问题后,跑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假负载,反复多试几次,确定假负载没问题后,跑线路了!

跑了半天  没找到地方    对地阻值是3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假负载,反复多试几次,确定假负载没问题后,跑线路了!

刚刚在论坛搜索了下   有很多华硕 m2  n61  卡c1   最后都没有解决  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解决

网友:
没有大师能够解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