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V3000 非显卡黑屏维修

楼主(2012-06-04):
今天收到一个V3000机器
故障现象:黑屏
拿到机器看了下,开机黑屏,心想白送钱来了,立马拆开机器,一看,心里凉了一下,原来是965集成显卡的,按理来说不太会坏北桥,于是换了根内存,把内存槽也清理了下,开机,电流一路跳,心想有戏了,可是跳到0.75 不动了,晕,看来运气不佳,于是量CPU供电,正常,北桥供电也基本正常,难不成北桥脱焊了,好吧,上BGA加焊,焊完后再上电,还是一样。。没焊好?于是拆了北桥,本来想植球的,时间来不及,于是直接换了个新的北桥,换完再上电,还是一个样,晕了。。
会是BIOS坏了吗?于是上编程机刷了个BIOS,开机还是,0。75定住,彻底无语了,于是再仔细量各部分电压,都正常,没办法了,在摸了下南桥,感觉温度比正常有点偏高,HBM的南桥是比较烫,可是还是偏高了(比其它机器),于是拆了南桥,换了下新的,上电,HP的画机出现了。。

图不上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当然了,集显得也有坏其他地方的,楼主没有问问客户是怎么坏的?

网友:
0.75就是到显卡了吗? 有些机器1A多都是没跑U呢.

网友:
你这是集成的   v3000独立的  一般情况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电流是先跳到1.35 再下来,0。75不动。客户是一问三不知,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