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液晶高压去保护 方法

楼主(2012-06-04):
共新手学习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有时候对判断故障还是有用的
一般高压部分都是两边不平衡而保护的,而造成保护的原因很多,建议不要太盲目去高压保护....

网友:
还没看懂,能不能解释下,什么去保护,和对地短(是不是接地脚)路这些不单是高压芯片上存在的

网友A:
去保护就是刚高压上出现负载不均衡的时候就会自动保护,比如亮下就灭,我们把芯片的保护脚给去掉就可以了,高压就不会保护了,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时实在东西都测试了,而且亮很久才出现黑,一般就去保护,先用,实在坏了再搞

网友:
4灯管的,1,2灯存在开路性损坏时,去保护,还可将就用一段时间。

网友:
去高压保护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就是刚高压上出现负载不均衡的时候就会自动保护,比如亮下就灭,我们把芯片的保护脚给去掉就可以了 ...

哦哦。是不是把保护脚对地就是代表去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是不是把保护脚对地就是代表去掉阿?

有的不是啊,有的保护脚是悬空

网友:
去保護只是測試用。不要長期用。這樣會把問題加大化。我就修過一些人去保護的機。燒得不像樣。

网友:
不知道去保护能用多久 就怕用不了多久 有回来了

网友:
一般去保护返修得快

网友:
还是不要去保护,会返修了。

网友:
不到最后,最好不要选择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