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KC液晶显示器开机慢慢白屏

楼主(2012-06-04):
接到一台HKC的19液显,开始几秒钟逐渐白屏,经查是屏幕的DC-DC的电路坏了,升压芯片型号是:
17073E
TJ041
+1TGJ
这个型号网上查不到,无从下手,希望各位师傅能提供这个资料,谢谢了!

网友:
直接买啊,肯定有卖的,还有就是你没有坏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了,谢谢你的回复,谢谢!

换的芯片吗

网友:
芯片没有坏,外围的一个小件坏了

网友:
  额  路过学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