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机问题 望哪位分析下 谢谢!

楼主(2012-06-04):
一套主机:板子七彩虹 945  显卡七彩虹 8500 希捷320G的盘
故障为过滚动条黑屏
不插硬盘 就不黑 pe都能进
但此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又正常
换个其余的硬盘到此机箱或 一切正常 可以排除主板 显卡的问题
还试过用其他显卡和其他硬盘放此机器 一切正常!
莫非要刷主板bios 还是硬盘到此板不兼容?

网友A:
换原装金士顿内存,试下。
我也遇到过。用了一年的机器正常。分开试都正常,就是做不上系统。搞了两天,最后换金士顿内存解决。换原来机器的同牌子内存都不行。不解。

网友:
换个电池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硬盘没有多大关系吧?最好也建议换电源,一个个排除

网友:
用"VGA模式"试试。
或者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试试

网友:
呵,呵, 看不懂了

网友B:
请问楼主做过系统没有?是否检查过BIOS里面硬盘的设置?你的硬盘和其它硬盘各是什么接口?

换硬盘模式试试看

网友:
这问题,真郁闷

网友:
bios设置过,系统也做过!每一样都单个试过 在别的机器上 只要这机器原来的配件一起就不行了 替换法我上高中的时候就会了 该考虑的我都考虑过 我一般不会轻易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做过系统没有?是否检查过BIOS里面硬盘的设置?你的硬盘和其它硬盘各是什么接口?

系统肯定搞过,本机的原盘到其他机器上 做系统什么都行,其他的sATA盘 160 500G的放到此机也正常,就是这个盘往这上面一安装就不对了,奇了怪,搞了这么多机器 这还是头一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金士顿内存,试下。
我也遇到过。用了一年的机器正常。分开试都正常,就是做不上系统。搞了两天,最 ...

内存的问题 我早考虑过了  和条子没关系

网友:
硬盘和主板不兼容基本可以排除,我还有一招你把PE装在硬盘上看看能不能正常进去。能够进的话就换个其它的系统。一般来讲能够进PE大体就没有问题,还可以排除硬盘主板不兼容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