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电容和芯片时你们拆不拆cpu 内存 ,之类的

楼主(2012-06-04):
拆电容和芯片时你们拆不拆cpu 内存 ,之类的?

网友:
我习惯脱光了再搞,别把好的整坏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学习学习,呵呵,应该没事吧

网友:
应该没事吧

网友:
没事的吧。

网友:
应该拆。不是所有人用的都是防静电烙铁也不是所有的防静电烙铁都合格。以防万一吧。

网友:
那这样说脱光后最好是带着套搞
是防静电手套
对吗

网友:
电容\:如果是阻碍拆卸。那就得拿下。
芯片一样、
焊桥。等等都拆了。连电池也不要

网友:
主板电池也扣掉

网友:
要拆下来比较安全.

网友:
好像师傅说是要拆的    不过   我很多时候都忘记了    也就没拆

网友:
晕,你不是第一天修板子吧?
一般还在清醒的状态下我都会拿下内存,U,主板电池,再拿烙铁烫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