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Y450A艰难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04):
LENOVO ideapad Y450A艰难笔记本维修一例
机型:LENOVO ideapad Y450A机器
故障现象:能上电不显,过5秒断电
检修过程:
拆机裸板测试,待机0.01A,上电电流达到4A,明显机器待机后电路有短路,打各电感阻值,PL11(显卡主供电)1Ω,显卡供电小板PL1(在路量)为4。其它电感阻值都不低,基本正常。基本断定显卡N10P-GS-A2坏了,换上全新的,打PL11值为6Ω,看上去是正常了,接好上电2.5A,还是断电,手摸各芯片,网卡BCM5784巨烫,应该坏了,拆掉,再次上电电流1.6,跑变几次之后机器点亮了。不要网卡了装好机测试交客户收工。
几天后,客户拿机器来说,还是点不亮,和以前问题一样,是不是显卡又坏了,接手测试,点不亮,但不断电,强行关机再开,能点亮了,心里暗想好了问题不大,还没反应过来,在LENOVO界面卡死了,换内存,没用,在这卡,拆了所有外设,在这卡。只好拆机测了,打了所有USB口的阻值不低,正常。刷BIOS,问题依旧。重植个IBM桥换上去,问题依旧,加焊N10显卡,问题依旧。MD火了,再下BIOS刷,没用,问题依旧。好吧,全板量下,量到1394接口4根线都对地为10Ω,呵呵,让我逮到了吧,拆下U36(JMB380)不短了,上电问题依旧,还是卡,没法了,再量,量到U36 3V供电脚阻值为12Ω,这么低呀,感觉不正常,但没法往前查了,这个3V去的电路太多了,想想烧机吧,去掉2块小板烧,北桥GM45有点发热,其它芯片冰冷,立刻马上换了个全新的GM45,再次上电,问题依旧,但量3V那片供电电路有100多Ω了,而且一次就能亮机了,不用像没换GM45的时候那样要开2次,但就是还是卡,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卡,想了想,装回U36试试吧,装上,再试,呵呵不卡机了,问题找到。
分析:此机在上次维修时因为机器能进系统就没有多测,实际上上次维修时打PL1电感阻值时就不正常了,只是机器还能用就没去多想,因为GM45本身发热的原因,几天后部份功能块坏了,致使机器卡机,以前见到卡机或死机的多是南桥或BIOS坏了,给维修此机带来错误的参考。
付上传本机BIOS BAK Y450A

网友:
看不大懂,呵呵    不过最后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我是想不通 那个U36 跟卡LOG有什么关系

网友:
小板供电应该是1.8和1.05吧没有显卡吧·

支持!!!

网友:
还是修好了,这类问题多吗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看来以后得小心再小心

网友:
哥们儿  你报了多少价啊    换那么多芯片

网友:
前段时间刚修了台进水y450,目测进水不严重,有人处理过,不加电,无待机,先报了价,开修,修到触发后电即掉,后检测发现3vs短路,显卡芯片坏,再次报价,客户(女学生)怒,沟通知其去过**检测,说是找的朋友,周折。。。最后硬着头皮修,悲剧才开始,后发现北桥1.5v短路,南桥短路,显存短路,cpu供电max17021g坏,拆件换掉,艰难的维修,定配件,光配件就近300,终于修亮后,作系统测试的时候,发现解压驱动时掉电,再纠结,后发现cpu供电问题导致,最终维修结束,郁闷!

网友:
太不容易了
投大了,积累经验
真够纠结的。。。

网友:
和我一样悲剧,修个清华同方锋锐K40A,开机不过显卡,本以为换了显卡就好,哪知道换了显卡点亮后卡机!有事滚动条卡住,有时过滚动条卡住,晕死,检测几天都检测出什么结果,最后放弃!!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8425-1-1.html

网友:
想问下楼主,我接的一台也是Y450的,开机0.2几掉电,CPU 内存电压都没有出来,我量到PL11时0.1,楼主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下个图纸对照看一下,以前遇到过·!

网友:
按LZ这样修下去人都会疯掉的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你上传的图纸是什么呀?不一套!晕

网友:
有点蒙 看不太懂 呵呵呵 纯顶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好哈

网友:
U36有坏 到吗

网友:
头疼的联想Y450主板

网友:
Y450,G450太难弄了,  我也修到过,上电正常不跑U,2天后没结果,最后放弃维修了,悲剧

网友(2016-06-28):
修的头疼啊要是我

网友:
这板子修的也够一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