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不加电

楼主(2012-06-04):
ACER 5580 待机电流为0.03, 3V5V都有。按开关电流变为0,电压也没有了。是哪里有短路啊,高手师傅们指点指点。
ACER

网友:
后级短了。仔细查查一定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个谁知道是哪里 你一个一个查呗
同意楼主:
5.0
zhuaiwei7531
同意楼主:
估计LZ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各组供电的隔离场管后面,,

网友:
人为造成的吧

网友:
又短路了吧,查查各大电感

网友:
肯定有短路,后极保护了。一般都是小电容坏了。一般都量的出来的。

网友:
让楼上那位兄弟说准了,由于是新手,还真不知道怎么查,有路过的帮一把,谢谢

网友:
有待机电压,待机部分的电路基本正常。 按开关后, 电流到零。 应该是触发后,某路电压供电芯片发现后面的负载有短路,进器进入保护状态了。 去查内存电压供电, 桥供电,cpu供电的 mos管是否短了及后面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