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8430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今天接到一台HP NC 8430的机器.Inter独显.945芯片组.能正常亮机使用.但接USB鼠标用几分种后USB鼠标就不能动了.触摸板可以动.USB鼠标不能动之后最多1分种就死机.不接USB鼠标用了一个小时都没死机.温度在60度左右,正常.USB接口没短路.供电5.12V.正常.不知各位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此故障..顺便求一下此机器图纸.HP NC8430 板号:6050A2031301-MB-A04

网友:
有没有换鼠标试一下呢?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啦

网友:
建议直接干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有啦. 都一样.

只是某个USB不能用,还是所有的USB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某个USB不能用,还是所有的USB都是这种情况?

插哪个接口都一样. 只要接了USB鼠标就会死机.

网友C:
应该是有漏电吧,USB芯片发出来过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漏电吧,USB芯片发出来过流信号

没有图纸啊. 没法查.

网友:
这机是有图的,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