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求助 附上图纸和点线图

楼主(2012-06-04):
一台IBM t400待机电流0.012   测量有待机3v   5v  待机电压       就是不触发   经过测量是VDD15V待机没有出来   只有5V     升压没有完成如图    在网查到VDD15要出来  必须要48脚MPWRG为高电平3.3v    经实测为低电平  为了排除是不是U61是不是本身拉低的将48脚断开测R71上的电压正常了  有3.3    以为是U61坏    焕之结果还是一样的效果      大家看看是不是那里不对啊     文采有限  写得不好    附上图纸

lenovo T400.pdf

图纸独显

点线图独显

网友:
别管VDD15 了 , 查U61的其他条件吧。

看看背面有什么过孔发黑的。 IBM 的过孔最容易坏了。

网友:
你可以吧48脚敲起来看看~是不是电阻坏了·~或者是不是后面拉低了

网友:
翘起来就有3.3的电压    但是我换了一个芯片了啊 还是不行

网友:
15v的转换mos管换一个看

网友A:
看图,,,应该是先有vdd15  m电压要正常反鐀到tb。。。。后才有rsmrst的吧!!  也就是mpg!!  还有tb周围 如  pin 36脚,,你得查一下吧...  明显tb条件不足,,,或者tb挂,拉底mpg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先有vdd15  m电压要正常反鐀到tb。。。。后才有rsmrst的吧!!  也就是mpg!!  还有tb周围 如 ...

tb换过了  呵呵    还是一样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