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问题引起的PS/2接口键盘使用不了

楼主(2012-06-04):
本人第一次发贴,维护电脑也有几年的经验了,就是硬件维修也是新手来的,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今天上门搬了一台联想家悦D2030E S64 3000+回家. 问题是PS/2接口的键盘使用不了,开机报键盘错误,当时去了客户邻居家借了个USB键盘回来接上也是用不了,也随便试了客户的键盘是正常的,然后就搬回家了,吃晚饭后清尘试机,接上USB转PS/2线再接键盘发现能用,把主板设置键盘选项改成全无错误,也能正常进系统,接着把主板拆出来,然后外接电源接上圆口键盘上显示器就开机了,发现能用了,后来接回机箱,把所有接口线接上,发现又用不了,换USB转PS/2接口发现又能用,后面能进系统,因为能进系统就没怀疑IDE接口有问题,后面又拔掉所胡的接口一个一个试,原来是硬盘IDE接口蓝色接口接上数据线的时候PS/2接口键盘就能这示自检无法使用,原来在客户那连USB键盘都用不了,后来把IDE硬盘接到另一个白色的光驱用的IDE接口发现问题消失。。。
本来是个小问题不想发的,发贴主要是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随便给碰到此类问题的时候能试下,键盘和IDE接口有什么关联?有解决过此类问题的高手跟下贴谢谢,第一次发贴有表达不好的给点建议,别人身攻击谢谢。。

网友:
coms清零在看看IDE接口有无异物插针短路

网友:
看一下主板电路图

网友:
看主板电路图都不知道去哪找呢,不过前几天已经把主机修好了,IDE接口硬盘和光驱的对换过来就好了,要说短路也不见有,DELL小机箱的发热大,加个AMD风扇吹下整个机子内部温度马上下了好几度。。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过,基本都是03 04年的机器 那种845的板子把ide对调或者把硬盘插到ide2就好了 不知到是什么问题,跟客户只能说是老化了

网友:
明显数据线的问题~!还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