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不亮,过几分才可以亮

楼主(2012-06-04):
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不亮,过5~6分钟之后才可以亮,这其间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且刚亮时有点暗,一会儿就会正常了,这时如果要重新启动电脑,就不会出现上述故障,不管你是用软重启还是用机箱上的复位重新启动都会象好显示器一样正常了。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5VSB滤波电容爱坏,,,,,,,,,,,

网友:
灯管有老化迹象

网友:
电源版所有电容都该换掉了,三星老毛病了

网友:
估计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三星通病高压部分爱坏

网友:
大电容损坏.之前也修过类似的故障.换个大电容就OK.

网友:
是高压板上有问题哦!!!!!!!!!!!

网友:
到底是高压板的问题是,还是屏的问题啊。各位老大、。

网友:
三星 驱动板爱坏CMU

网友:
这不明显的 5v的滤波电容鼓了吗

网友:
以前在三星售后修一年的显示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部分就是换电容。上述情况就是电容的问题,虽然我没有拆开看,但把握还是有的。如果自己会拆就打开看看。打不开不能强拆的,就送修吧。

网友:
电压不正常,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最好就拆开看看电容是不是涨大了, 有涨大的就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