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板,系统没进就掉电,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七彩虹主板维修,AMD,,系统没进完就掉电,问题出在哪里多,高手门来给个建议?

网友:
一、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或损坏,二、U座虚焊。三、温控失灵。

网友:
散热问题和系统问题有可能导致这样吗

网友:
看看南北桥的散热硅脂干了没有。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 最小化安装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