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保养烙铁头的好方法

楼主(2012-06-04):
维修保养烙铁头的好方法
  烙铁头平时用的时候会氧化,用刚丝球刮刮,再用焊锡丝镀一下。和新买的一样。我这也是看修手机的朋友是这样用的,很好噢。。。

网友:
基本上就用完加锡,

网友:
其实在吸锡线上蘸上松香划两下就ok的,

网友:
松香上搞搞,我是这样的

网友:
钢丝球是啥东西啊,没见过。长啥样。呵呵。

网友:
我是在水海绵上杠杠就和新的一样了

网友:
如果烙铁头上有黑色氧化物,烙铁头就可能会不上锡,此时必须立即进行清理。清理时先把烙铁头温度调到约
250°C,再用清洁海绵清洁烙铁头,然后再上锡。不断重复动作,直到把氧化物清理为止。
用完烙铁头一定要清洁烙铁头,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不是温控的断电温度稍低时候上锡,能更好的防止氧化。
STE烙铁头

网友:
总用钢丝球是不可取滴,了解下烙铁头的基本结构就知道。(有一种清洁专用黄色的软铜丝球是可以的)
基材基本是紧接着镀了一层 抗腐蚀的作用,然后是起到镀铁层防锈的作用,而且便于后面镀鉻。鉻不粘锡,防止使用时锡往烙铁头身体上跑。最后才是烙铁的头部。
为了不影响导热性,这几个镀层都很薄,如果总用钢丝球,镀层都破坏了,烙铁头就很容易腐蚀报废掉了。就像用砂纸打过,只能再用很短一段时间又会氧化不沾锡。
关于烙铁头大家可以问我

好专业

网友:
我一般直接拿干的很厚的棉布,擦。很管用

网友:
7楼的比较正规.比楼主的正规.

网友:
加点西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洛铁头保持干净就会好用的

网友:
不怕浪费锡丝,断电后加锡就可以了

网友:
还了买一个还保养,修东西都修累了还去修这个累不累呀,多少钱一个头?

网友:
新手,用完了补锡吧,{:soso__887792365130514653_4:}

网友:
我就用刀刮。

网友:
自我感觉,烙铁不用了,最好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