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无显

楼主(2012-06-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L410机器,开始是报0701错(USB过流保护),把板子拆下来通电测试,当时CPU的散热片忘记装了,开机显示了一下就掉电了(CPU温度高了保护了)。后面在开就开不起来了,电流到1.2A左右,就不动了,CPU确定是好的没有烧坏,不装内存有嘟嘟的报警声,后面无意中发现ESATA接口处的5V大电容击穿了(不知报0701错是不是这个电容击穿引起的),可是换了还是没有显示,BIOS也刷过一样没有显示。现在没有思路,请那位大哥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有电容击穿,那这电路还是有坏损原件的。查各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支持诊断卡.你用诊断卡看一下它跑多少.

网友:
不装散热片要烧可能也只能烧CPU吧,还有没有可能烧别的地方

网友:
屏线接口的保险?

网友:
5V供电的电容击穿,测了一下现5V现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