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2-06-04):
此板和神舟等很多机型用的板一样,是用的SIS芯片组,来是待机电路坏了(ISL6227产生的5V和1.8V)更换后电压出来了。但不出CPU电压(其它电压都出了),CPU电压管理芯片用的是ISL6262ACRZ,此芯片的22脚5v供电正常,20脚的19V供电正常,48脚3.3V供电正常,31脚供电5V正常,23脚5V正常,44脚开启信号3.3V正常,此芯片每个脚连的电阻以测值正常,芯片已经更换过2颗,电路用的4个场管,滤波用的电解电容,一个电感都更换过。测CPU供电电感也没短路,但就是不出CPU电压,不知道什么条件不满足,希望各位老师、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图纸,,,赞下。。。。

网友:
VID线测了没有啊  还有哪里自举脚38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信号没有问题吧

网友:
第三脚的电压正常没?

网友:
至少打一下波看是否芯片有工作吧

网友:
我只是来观望的,期待答案。

网友:
VID测下是不是正常,还有45,46脚的逻辑也要正确才能出电压啊

网友:
仔细测量一下VID 电压,VID电压不对也能引起CPU无电压,如果VID电压不对就要查查CPU座了!

网友:
电源好信号电压 时钟信号看对不

网友:
按楼主说的那就只有VID了,VID脚打下值,看看是不是排阻掉了,再就是换个U看下

网友:
反馈脚没有断线吧

网友:
时钟没问题吧‘’‘’‘

网友:
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吗?那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时钟有没有??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些电路中的反馈电路,

网友:
反馈升压电路都没问题。最后给客户报了个换板价格客户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