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悦K40F USB用了10分钟这样就用不了啊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6-04):
清华同方锋悦K40F USB用了10分钟这样就用不了啊求高手帮忙 5V正常

网友:
清华同方、 hasee  、 方正  、ASUS    哥是服了! 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南桥。我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修的是锋锐K40A接手的时候是开机不亮,拆机开机跑电流显卡没过,换了个显卡亮了,高高兴兴的装机后,悲剧来了,总是在滚动条那卡住,或者滚动条后卡住,重装系统连装系统都会卡住,换南桥也一样!悲催!最后放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是锋锐K40A接手的时候是开机不亮,拆机开机跑电流显卡没过,换了个显卡亮了,高高兴兴的装机后,悲剧 ...

我这个刚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的。。后来是开关有时候。换了开关以后好了。。谁知道悲剧来了。。USB 用不一下就用不了。。鼠标的灯不亮了。。但是测量5V 有。。你拿出来 又插进去又能用一下 10分后又用不了。。我现在纳闷的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刚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的。。后来是开关有时候。换了开关以后好了。。谁知道悲剧来了。。USB 用不一 ...

我修的机器光装系统我就装了不下50次,有时候还要重建主引导,烦!装好进系统只进去过一两次,问题是U盘不能识别,USB鼠标能用!
你这问题你主要查usb和南桥传输数据的那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机器光装系统我就装了不下50次,有时候还要重建主引导,烦!装好进系统只进去过一两次,问题是U盘不 ...

问题是。我查数据线。。不知道它通到那里啊。。

网友C:
跟我修的一个HP NC8430的机器问题好像啊. 正常亮机使用.接USB鼠标用不到5分钟鼠标就不动了.但触摸板可以用.USB鼠标不能用后最多1分种就死机. 不插USB鼠标就没事.1小时都不死机.USB鼠标换了好几个. 都一样. 修的我好纠结啊. 实在没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我修的一个HP NC8430的机器问题好像啊. 正常亮机使用.接USB鼠标用不到5分钟鼠标就不动了.但触摸板可以用. ...

你这个和我这个一样的。。。我也修了几天了!!! 其他都正常就是USB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和我这个一样的。。。我也修了几天了!!! 其他都正常就是USB 有问题。

如果修出来了记得分享下哦. 我明天也继续修.问了几个人,有说接口问题的. 明天试下.

网友D:
先刷BIOS 不行直接干南桥 之前修一个ASUS的板 故障有点像 直接杀的南桥就一切OKl了!

网友E:
查一下48m时钟是否丢失

网友F:
换桥的都乱来,不查usb供电你就换桥?不亮了你就傻眼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确实挺常见的,就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 不行直接干南桥 之前修一个ASUS的板 故障有点像 直接杀的南桥就一切OKl了!

南桥我换过了。。还是不行啊。我准备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的都乱来,不查usb供电你就换桥?不亮了你就傻眼

供电是正常的。。5V 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48m时钟是否丢失

你好!能说清楚一点么。。

网友:
USB 经 IO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