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几百块钱便宜简单的看有没有波形,晶振是不是起振的工具

楼主(2012-06-04):
有没有几百块钱便宜简单的看有没有波形,晶振是不是起振的工具,比如笔记本中常见的南桥,单片机的32.768MHz的晶振是不是起振,网卡48MHz的晶振是不是起振,简单实用的,在几百块钱左右的,示波器就不用介绍了,一是太贵,二是只是看到波形,别的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最好有几百块钱,能准确判断晶振是不是已经正常起振了的就行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就行!

有示波器方便多了。

网友:
淘宝上有,搜一下吧

网友:
万用表都可以。。能测频率的就可以了。如我那个200来块的什么 优利德的 ut61E 就可以,不过只能看到频率是多少,看不到波。。要看到波的。只能买示波器。。

网友:
最好是买个几百元的二手示波器,淘宝很多便宜的

网友A:
非常感激您的解答,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参数,好像最高是25MHZ,我看了一下,主板上面大概就是几个常用的晶振,14.318MHZ,25MHZ,32.768KHZ,48MHz,还有一些时钟频率,这个EM125还是不能全部测试到,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激您的解答,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参数,好像最高是25MHZ,我看了一下,主板上面大概就是几个常用的晶 ...

据我所知,48MHz应该是24M晶振产生的倍频吧,实际上似乎没有直接使用48M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48MHz应该是24M晶振产生的倍频吧,实际上似乎没有直接使用48M晶振

这样说的话,这个基本都能满足笔记本维修的需要了吧?

网友:
有买过并运用在维修中的发表下意见,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900块差不多可以买一台100MHz二手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
二手频率计
或者好点的万用表带测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