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网卡问题

楼主(2012-06-04):
接到一张映泰880+主板 原故障是上电后复位灯常亮,保修回来后使用正常,不过启动的时候有时卡在XP滚滚动条画面。网卡橙色灯过几秒闪一下。诊断卡显示A3,还有这个网卡正常使用下两个灯都不亮的,想请教下这个板子正常的情况下网卡灯是亮的还是不亮的,现在这种情况该不该继续送去保修。

网友:
正常使用中 是应该闪亮的

网友:
正常使用的时候网卡灯是一个长亮一个闪的,如果检测到MAC会闪动

网友:
拿去保修吧

网友:
谢谢各位了,原来这个板子是两个故障啊,呵呵。明天拿去保修。

网友:
不亮还要灯干嘛呀?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有块和你一样的板子,不跑马,没有时钟 复位,还有CPU供电是不上CPU也有1.2V的,管理芯L6717.上电时芯片有点热.热到手指有些受不了,请问你的板子正常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保修呀,有保还不修呀。

网友:
不插网线的时候灯亮时不正常的!插了就另说了!

网友:
正常使用是一灯常亮一灯闪烁,,还在保的的话拿去保吧

网友:
正常使用时灯是闪的,

网友:
没过保 最好拿去保

网友A:
一般网卡两个灯,接10MHUB,绿灯不亮,接百兆或以上交换机,绿灯常亮。如果网卡有数据进出,黄灯闪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卡两个灯,接10MHUB,绿灯不亮,接百兆或以上交换机,绿灯常亮。如果网卡有数据进出,黄灯闪烁。

请问下网卡灯的电路是不是由网卡芯片控制的。

网友:
还是拿去保修算了

网友:
再去保修 最好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网卡灯的电路是不是由网卡芯片控制的。

应该是的。

网友C:
那个保修的,,不知道,,网卡的功能都没测试???

一般来说,还测试COM口,,并口,,等等外设的接口,,

网卡,声卡 USB是必需用到的,不测试,居然敢返回来了!!!

看来厂家要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保修的,,不知道,,网卡的功能都没测试???

一般来说,还测试COM口,,并口,,等等外设的接口, ...

原来保修的是这样专业啊,看来这边这个保修的确实不怎么样。

原来的故障时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原来的用户也没上网,所以也不知道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