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00M模拟示波器总是测不到晶振的波形?

楼主(2012-06-04):
建伍100M模拟示波器,功能都正常,测CAL方波有,测感应市电有。       就是最近总是测16M的晶振,不管是陶瓷振封装还是石英振封装都测不出来,只能测到两脚的直流电压。      我试过探头1X和10X的衰减都测不出波形,但是两个电路都是好的,不知为何.......

网友(点评):
方法不对或者机子坏了

网友:
你的时基旋钮量程是不是打得太大或太小了?(量程不合适)多调调。

网友:
会不会你的时基旋钮的量程选的不对。。多调调试试。、

网友:
接地接好了吗

网友:
可以測到...................

网友:
输入打交流档,灵敏度调高

网友:
使用方法不对或者机子坏了

网友:
你的y通道增益打的对不对啊

网友(点评):
换换头像吧,

网友:
探头打1:10,输入:交流。量程放2V,时基选最小

网友:
机器没有auto吗?

网友:
只要机器正常,设置正常可定可以测得

网友:
我不打赞成模拟的,真的没有数字的好用 就是有波形也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