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坏了,换硬盘显示器跳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05):
进桌面下载软件,鼠标下面会出现一个红色小差号,然后我就检测了硬盘,硬盘有坏道,进pe里硬盘没有分区了,换了一块硬盘试了试优盘不引导,显示器跳屏,进不了系统什么原因?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确定 你的第二硬盘   没有问题??

网友:
机器不能引导

网友:
是不是AMD的,有些是在重进BIOS里改成IDE的才好进

网友:
确保你的硬盘没问题,用同一接口的硬盘试一下

网友:
你确定你的第二个硬盘没有问题  ??

网友:
第二硬盘有问题。

网友:
就是最基本的系统问题,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硬盘和bios看有问题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