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声卡问题??

楼主(2012-06-05):
为什么华硕m2n68-am 主板上的声卡没有声音,装了几个系统都不行,在华硕官网下载了安装都不行,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华硕

网友:
ASUS的板子 有点要 跳线的 才会有声音

网友:
换声卡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坏了,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主板前面板的 9-10 号脚针用跳帽练一下试试,
我修过一个是声卡芯片一个角 到 电容 的板层线烧断了,连线上去ok。

网友:
如果驱动顺利装上了,设备管理器中能正常显示的话,就是跳线或者跳线相关电路了。

网友:
先看看跳线。再查声卡的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话说的得设置BIOS的,改一下ac97